楼主(2008-12-24):
突然想起这个问题,变频器运行中的负载突变,比如负载脱掉或者负载突然加重,这样对变频器的危害是否很严重?
个人这么理解不知道对否
如果突然加上负载,因为感性负载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变频器一般会有足够的时间在软件和硬件上进行保护,变频器最多会报过流、模块故障之类的报警,对变频器的实际损害并不是很大! 而如果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减负载,就要危险多了,尤其时电机电缆比较长时!因为负载的瞬时跳脱会造成电流的突变,而由于电机电缆和变频器本身电感的影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瞬态反向高压(e=-L*di/dt),甚至可能击穿模块。

网友A:
对,楼主分析的很正确,一般情况下,变频器不怕你负载重。就怕你突然甩掉负载。重了可以报过流,没了负载,轻了报模块保护;重了爆爆炸。

网友B:
不可以突然没有负载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有说不允许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交流接触器的原因了

网友C:
突加/突减负载,对变频器来讲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的吧?

首先变频器的自身保护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对负载的突然变化应该能有抵抗功能。比如,他的过电压。过电流保护;再比如,他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功能。都是起到防护作用的。

另外变频器的闭环控制动能,能够起到调节作用,比如电流调节器的截止作用、转速调节器的饱和作用等等,都能作为第一道防线,保护电机和变频器的过流问题。一个好的变频器,可以设置多道保护防线。

最后,负载特性的要求必须要突加/突减负载不可,又怎么办?^_^,比如说轧钢机,咬钢和抛钢就是典型的突加/突减负荷。难道变频器会炸吗?当然是否定的。还有的特殊行业,要求必须要有突加突减负荷的操作。所以变频器必须要具备这种功能的。

网友D:
使用变频器时保护参数一定要设置好的,过流过压保护才会起作用!
电机的参数一定要看好另外电压参数也很重要一般我都是设置400V

网友E:
负载突变与用接触器断开负载是二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负载突变越厉害,对变频器要求也越高,另外变频器的功率相对会大一些;

网友F:
觉得要是加了接触器的,照着楼主说的就对了,就是变频器运行过程不能甩掉电机(负载)!但对于电机负载的突变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G:
负载电流突变是正常的

尽量不要用接触器突然断开负载

但是可以用变频器的报警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断开

网友A:
负载突变和突然甩开负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突变会有3种情况
1、变大--过流
2、变小--过压
3、进入发电机状态--一般也是过压、处理不当就爆…………
后两种情况对电容要求比较高。严重影响电容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电流突变是正常的

尽量不要用接触器突然断开负载

但是可以用变频器的报警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断开
这样和直接用接触器断开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预报警继电器触发的时候已经起保护了?

网友A:
^_^使用报警来触发继电器,肯定是在变频器断开输出后了

^_^这个属于正常的停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