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我的问题:
我在做S7200的程序时,模拟量的输入(由流量计二次输出的,另外流量计本身还有一个累计的功能并在屏上有转成工程量后如何进行累计(积),我把PLC的数字量读入上位机,在上位机上用公式累计=累计+瞬时量/3600,再用每秒脉冲做累加。这样计算出的累计量与仪表算出的累计量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短时间内还是差不太多的,还有一个项目 的累计是用S7300做的用OB35不过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问如果在两个地方都要做累计的话,如何能保持良好的一致性?
或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应该是你的采样的问题,这个读取要用中断做,时间才能准

网友B:
做个时间中断,然后进行累加,你说的误差大,可能是每秒脉冲时间长了,你可以把时间在调节短点,那样误差肯定响应变小!

网友C:
在OB35中做误差不会很大,设0.1秒的中断周期。在上位做累加误差会大得多,因为通讯的周期不是固定的,又不好测量通讯的间隔时间。

楼主:
楼上各位,我们OB35里做过(是找一个大的工程公司)作的,不过也 是累计的不太准。
你们有没有实际做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我们OB35里做过(是找一个大的工程公司)作的,不过也 是累计的不太准。
你们有没有实际做过的?

我做过,很准的。你采集的什么信号,是差压吗,公式对吗,如果是直接的瞬时流量信号可能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取平均值累计~!

楼主:
楼上各位:
我们的仪表是进口的E+H的,模拟输入进PLC要么进上位机要么进触摸屏,因为要显示嘛,输入信号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仪表的瞬时时和上位机或屏的瞬时值是一样的呀,累计一小时也是差不多少的(因为瞬时流量也是变的,基本不变的时候,人为感觉,或一小时的累加值在瞬时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就认为没有问题)不过时间长了,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楼上各位所说的很准,是能通过什么判断的?
因为我们是流量计本向也带累计的,所以有两个累计的!

网友B:
肯定是差别的,因为你的算法和流量计的算法不一样,那肯定是有误差的,就看你怎么去缩小误差.
真不行,你看看有没有通信功能,直接读流量就可以了.
小系统可以,但是对于大的系统是不允许通过通讯来读取的,一般都是自己写的.
看看说明书上有没有关于累计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很有意义,关注中

网友F:
很久以前就在论坛讨论过,除非通讯采集仪表,否则无法保持一致。楼主仔细从电路上分析一下,这个计量过程中,有多少东西是不可控的。

仪表累积算法-》仪表采集周期-》仪表变送-》传输线路-》隔离变送-》PLC采集电路-》PLC采集周期-》PLC采集算法-》用户采集算法与累积算法

网友D:
那你为什么不用脉冲做呢?

楼主:
我的想法跟楼上的几位一样,如中邦电气和friendphoenix一样,在两个地方显示,做到一致真的很不容易呀,找不到规律,也没有通讯的功能。有高手出来讲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