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这个是我想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再仿真软件上画的图做的分析,结果自己没分析明白,郁闷,所以来请各位看看!

X024“按下”(不放开)的时候,M1点被触动,这样M2自锁
M2自锁了,这个时候倒底输出不输出Y000?

然后M11触动了,M11切断M2自锁,但是M1还是被触动状态,这样又要自锁,又要解锁,糊涂了

这样M11引起Y002输出

下面就不会了,实验结果是一致在动,不停

网友A:
对于楼主的学习表示鼓励。我不回答你的编程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1)你必须懂电工,你的电工技术好吗?能不能做一些基本控制电路?要学做控制,基本电路是关键,我看了你的这个图,我觉得你的基本电路还差一些。所以建议你把基本电路搞明白再学PLC。
(2)把基本电路学好后,再把基本电路转换为PLC电路,这样学起来非常快。
(3)条件许可,买一些元件回来,自己没事就练。继电器和PLC都买一套,这样学比理论上要快N倍。

网友B:
PLC为循环扫描工作方式,假定X24一直按下,第一个扫描周期时,M1(ON),M2(ON),Y0(ON),M11(ON)。第二个扫描周期X24(ON),M11(ON),M2(OFF),Y0()FF),M11(OFF)。。。Y0交替导通,其间隔时间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C:
想做往复运动,但是好象这样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楼主的学习表示鼓励。我不回答你的编程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1)你必须懂电工,你的电工技术好吗?能不能做一些基本控制电路?要学做控制,基本电路是关键,我看了你的这个图,我觉得你的基本电路还差一些。所以建议你把基本电路搞明白再学PLC。
(2)把基本电路学好后,再把基本电路转换为PLC电路,这样学起来非常快。
(3)条件许可,买一些元件回来,自己没事就练。继电器和PLC都买一套,这样学比理论上要快N倍。
我是从上周一才开始看PLC的,上周看了5天的PLC理论,好像是上周6开始看PLC阶梯图,周末休息,一直到今天
因为我是做软件开发的,上次有个帖子我说了,临时需要弄懂PLC,所以有点着急。

至于这个帖子的阶梯图是从267步的阶梯图中提取出来的一些问题,画成的图,并没有根据什么电路来画。

还想请教下前辈,你说的基础电路,该看什么书,我看浏览一下具体的书籍。

网友D:
PLC是按你程序的大小的扫描时间循环的,在一个扫描周期结束时,才对外输出
所以你说的现象是正常的,而且变动的频率是和你的程序扫描时间相关的

网友E:
呵呵,感觉楼主的程序是连环套连环

你要记住一点,PLC是先把输入条件读入,然后从开始到最后的END处理一遍,处理完了才把结果从输出点输出,这样不停地循环
这样的工作方式决定了要把整个程序执行完,不能只看上面的几条然后就认为会有输出,也就是说,一个输出点,在前面的几行程序中判断会有输出,但下面的条件又会把它断开的话,最终的实际输出时,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感觉楼主的程序是连环套连环

你要记住一点,PLC是先把输入条件读入,然后从开始到最后的END处理一遍,处理完了才把结果从输出点输出,这样不停地循环
这样的工作方式决定了要把整个程序执行完,不能只看上面的几条然后就认为会有输出,也就是说,一个输出点,在前面的几行程序中判断会有输出,但下面的条件又会把它断开的话,最终的实际输出时,是没有输出的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我就是这样分析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M1与M11之间的矛盾问题
结果却是不断的有Y0与Y2的运作,这样解释不通

网友A:
对于看什么书,我不建议你看什么书,把买书的钱,来买一些元件,动手从小的电路开始做,这样你就知道电路该怎么做了,动手能力也有了,然后可以看一些相关的书籍。

本人是实干加动手,功到自然成

网友E:
你的程序结果是输出一直在通断

网友F:
楼主要细心加耐心就行了,做多了就熟了。看什么书都行吧,反正都是有用的!

网友G:
楼主看看这样会不会好理解一点

网友E:
楼上这个很明了
仿真再监控时序图,能这么操作仿真应该是用的很熟了,论坛很少有贴出这图的
给你加精,奖励10分,

网友G:
谢谢付工加了“精”,三菱的这个时序图在我刚开始学编程时帮了我不少忙,因为PLC的扫描方式跟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分析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用这个时序图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建议初学PLC(三菱)的朋友有时也可以用一用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付工加了“精”,三菱的这个时序图在我刚开始学编程时帮了我不少忙,因为PLC的扫描方式跟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分析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用这个时序图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建议初学PLC(三菱)的朋友有时也可以用一用这个功能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你的回答相当于重复了我的结果,只不过是图像化了
但是对于我的疑问仍然没有解决!

网友E:
以下是引用yunhai16在2008-12-24 15:57:00的发言:
这个是我想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再仿真软件上画的图做的分析,结果自己没分析明白,郁闷,所以来请各位看看!

X024“按下”(不放开)的时候,M1点被触动,这样M2自锁
M2自锁了,这个时候倒底输出不输出Y000?

然后M11触动了,M11切断M2自锁,但是M1还是被触动状态,这样又要自锁,又要解锁,糊涂了

这样M11引起Y002输出

下面就不会了,实验结果是一致在动,不停

你想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问的Y0到底输不输出,不是很明显看出了Y0的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下是引用yunhai16在2008-12-24 15:57:00的发言:
 这个是我想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再仿真软件上画的图做的分析,结果自己没分析明白,郁闷,所以来请各位看看!

 X024“按下”(不放开)的时候,M1点被触动,这样M2自锁
 M2自锁了,这个时候倒底输出不输出Y000?

 然后M11触动了,M11切断M2自锁,但是M1还是被触动状态,这样又要自锁,又要解锁,糊涂了

 这样M11引起Y002输出

 下面就不会了,实验结果是一致在动,不停

你想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问的Y0到底输不输出,不是很明显看出了Y0的结果了吗
虽然是输出了,但为什么会输出?

网友G:
比如在第一个扫描周期X24合那么M1合、M2也合,所以Y0、M11也合;在第二个扫描周期X24还是合那么M1也合,在这里虽然M1也合了,但此时M11也是合的由于串了它的常闭所以M2就应该是断开了,那么M2一断开Y0、M11也跟着断开;第三个扫描周期中X24还是合那么M1也合,那么此时由于M11以断开常闭复位所以M 2又合,从而Y0、M11也跟着合上;在第四个扫描周期就跟第二个一样所以Y0、M11断开;第五跟第三又是一样的Y0、M11合上,最后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这就是PLC的扫描方式从第一步开始按顺序一步一步的来当扫描到END时,再重头开始。

网友H:
买电动机控制书看

网友I(2012-08-04):
楼主这个图在电工学上说是不通许的,或者说不理想的。
但在PLC上是可以用的。从“PLC是按顺序来扫描的”就可以很好理解了。不是电工上的并行运行,和继电器系统的同电位同时动作不一样。
我也记得呈经在教科书上看到过,这个周期输出这个结果,下一个周期就是输出另一个结果。这个图可以很好的来说明PLC是按扫描方式来工作的,所以可以这个图可以有。
老大版主说要学好电工学再来,俺认为不是这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