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我将要做个项目,要求是三菱PLC、Pro-face触摸屏。输入点:开关量4个,还有1个模拟量输入,输出点:开关量10个,串口除了和触摸屏连外还要有一个RS232口和另外设备通讯。由于对选型不了解PLC我准备选择FX2N-32MR-001扩展一块FX2N-2AD做模拟量输入,FX2N-232-BD扩个232口,触摸屏还未定,请各位帮忙看一下配置是否能满足要求(是否合理)、给个建议。下载线:PLC-PC(sc-09);触摸屏-PLC??;触摸屏-PC?

网友A:
如果要考虑成本的话,最好选用FX1N-24MR-001的,价格要低些
这样还是可以配FX2N-2AD,通讯板用FX1N-232-BD
不知道你用不用浮点数计算,FX1N是没有浮点功能的

网友B:
呵呵;用FX1N就可以了;
如果用FX1N-2AD-BD模拟量输入板的话用FX1S-30MR-001也可以达到要求;
PLC上可以加一个RS232BD的通讯板;

PRO-FACE屏可以用GP2301的(5.7");

网友B:
用FX1N的话建议用FX1N-40MR-001;
24MR只有10个输出点,没有留一点余量,要增加功能或以后备用的话还是用40点的,价格也没有差多少;(200元左右的差价)

楼主:
GP2301与FX1N通讯线要什么型号,有成品的吗?

网友A:
GP的下载线、通讯线做过PRO-FACE的人会熟悉些,不急就等下吧,会有人提供的
这个屏没我是简单用过一次,屏的厂家会提供连接线的
不过通讯线在屏的手册里会有介绍的,见过好多厂家的屏的手册都会有一部分是介绍和各种PLC怎样连接,怎样设置通讯的
急的话就到PRO-FACE网站上去下个手册线看下

网友C:
许多PLC都有双通信口的,一个接232电脑串口,一个可以自由通讯(一般是232/422的)如松下等都有这类型号支持双通讯.只要配同品牌的PLC和触摸屏还具备"穿越"功能.就是在上位机通讯的同时也能控制触摸屏(如同一根PLC编程电缆可以穿越PLC对触摸屏编程).至于模拟量,如果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直接利用PLC的电位器改一下(各品牌多有带电位器的型号),一般也有8位以上的精度.

网友B:
GP与FX1N的连接线有现成的,购买屏时可以让代理商一起提供;

网友D:
谁 有pro-face触摸屏(型号GP57J-SC11)与三凌FX2C的PLC两边都是25针的连接线!
电话:0769-87575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