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置于STOP状态插拔不算带电插拔数据线吧!

楼主(2008-12-24):
RT

网友A:
算带电插拔
三菱的有个rest键,要搬到这个位置,才不算带电插拔

网友B:
^_^当然算电电插拔。数据线上还有高电平存在呀。

网友C:
好多PLC都是不支持热插拔的,要求断掉PLC电源然后才能操作,否则很可能损坏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多PLC都是不支持热插拔的,要求断掉PLC电源然后才能操作,否则很可能损坏PLC!
现在支持热插拔的也不行,欧姆龙的CP1H的CIF01就支持,次数多一样坏,我的就坏了一个。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这么做。最好还是断了电源。

网友D:
有好多PLC是不支持带电插拨的,只有少数PLC是支持带电插拔的,如AB control logix.不过能停电的情况下最好停电!还有就是细心了!

网友E:
由其是用冒牌的连接,才容易烧通迅模块!

网友F:
小心为妙.虽然近20年玩了不下千余台PLC,自己编程时都是带电插拔编程线的,但做到控制箱里以后还是会单独设一个小空气开关控制PLC电源的(怕客户不小心搞坏了,所以电气箱门上还装个限位开门就切断PLC电源\打开小照明灯).

网友G:
在必须带电拔插电缆的情况下,两个通信端口在电气上是隔离的编程电缆,对于端口和PC串口就是有一定的保证;尽管如此,还是推荐用户不要在带电的情况下拔插。

网友H:
其它的不清楚
三菱的PLC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国产的电缆,带电插拔有时会烧坏编程口的,这其中FX1N的出问题的几率要大些
打到STOP状态,并不算就是断了电

网友I:
只要通讯中断了,PLC不下电也没关系。

理由:双CPU系统工作的PLC,其中一个输出单元坏了,要热插拔,系统又没计算机OR编程器,你还要设备停了不成?(断电)

这里指的数据线是RS232吧?

如果是双机系统的冗余数据线,肯定允许带电插拔。

楼主的问题肯定算带电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