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

楼主(2008-12-24):
变频器控制对电机有什么要求是不是什么类型的电机都一可以还是有一定的要求,还有是怎么使电机产生变速的且变频的范围和各频率会不会对电机有损坏

网友A:
如果是往低频调,最低在30HZ以上,普通电机一般也没有问题的
但还是建议选变频电机

网友B:
一般要求使用专门的变频电机,特别是对功率比较大的电机,主要是从绝缘等级角度出发考虑的,变频电机有更高的绝缘等级。从n=60f/p可以看出,控制了频率就控制了速度!

网友C:
^_^一般情况下主要是考虑电机的散热,频率越低,普通电机的散热越差。

网友D:
电机当然是变频电机好了,不过由于价格太贵,一般都用普通的国产电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如水泵类的我们是常用的,低频5HZ以上我们常用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E:
有钱选变频电机,没钱用普通电机。就跟买宝马和买普桑一个理,一样用。

网友F:
普通电机可以外加散热风机来解决低频运行时的散热问题

网友G:
我厂里变频器大大小小应该有五十台吧,电机有国产的,有进口的,也有重新绕过的,最高频率是调到60,有几台是要经常正反转的就外加了一个风扇。

网友H:
不能够说所有的都可以,普通的一般都可以,不要低速,对电机散热不好!
普通电机再加变频器后有时候对电机轴承不好.
最好是加个风机,做个延时停止.保证散热

网友I:
变频器运行在工频下对电机是没什么损害的,基本上所有电机都能使用。
当频率超过工频是对电机的机械及绝缘都有更高要求,这样就必须使用专门的变频电机了

网友J:
如果全在10HZ~50HZ运行的话用普通的电机一般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