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PLC

楼主(2008-12-24):
三菱FX1N PLC能写入多少次??

网友A:
FX1N是用EEPROM存储,这个是有寿命的,要求次数写入少于1万次
在这个PLC中使用掉电保持用的软元件也是用这个来保存的,在向这些区域用程序写入时最好用上升沿指令

网友B:
EEPROM的寿命一般是100万次吧;

-------------------------------------------------------------------------

FX1S/FX1N的EEPROM为1万次;

网友A:
FX编程手册67页,高了是可以,但就不能保证了

楼主:
感谢了
才一万次,我一天可能要刷上一百次左右.

网友C:
程序一般搞好了输入一次就行了;如果玩的话搞来搞去,可以用FX2N系列的,没有用EEPROM。  是用RAM的,刷新的次数基本上没有限制;

网友D:
如果是学生试验用,那就用不行了。我们学校用的就是fx1系列,需要频繁写入。

网友A:
1万次只是保守的说法,能确保这么多次,实际的寿命是肯定比这长的
同样有的PLC里是有电池的,电池也有个标准的寿命,但实际使用的时间肯定比这长的

网友C:
呵呵;FX1与FX1N可不一样;
FX1用的是电池后备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