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

楼主(2008-12-24):
S7-200停电保持继电器,S7-200运行时突然停电,来电时怎样让其继续执行其程序,求高手指教

网友A:
CPU内置的EEPROM存储器用于永久保存数据,包括与RAM数据区一一对应的全部的V存储区、部分M存储区(MB0 - MB13)、定时器(TONR)。

例如V存储区的VW100(RAM)在EEPROM中有其独占的对应地址,数据在从EERPOM中写到V存储区中时,其目标地址就是VW100。

数据可以用如下方式写入EEPROM数据区:

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Data Block(数据块)中定义V数据区存储单元的初始值,下载数据块时,这些数值也被写入到相应的EEPROM单元中。
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用编程方法将V存储区的数据写入EEPROM
在System Block(系统块)中设置数据保持功能,可将MB0 - MB13的内容在CPU断电时自动写入到EEPROM中

网友B:
启动设备运行的触点用断电保持的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在停机时,要给相应的位复位

楼主:
这是一台油井电机,在野外一人管几十口井,井的位置分散有十多公里,工艺要求是这样的,
油井的数据随时采集并显示在控制室,但安全不允许遥控开机,只允许人到现场开机,但停电后来电时S7-200继续运行停电前的状态,电动机电路有两个按钮,一个小中间继电器和一个交流接触器,

网友C:
把运行状态写入E2ROM,断电后再来电时,设备一般正常时应复位,不会自动开启,这属于一般性的操作规程。功能实现很容易,只须断电前运行状态写入E2ROM,断电时各开关状态必不稳定,可运行状态的清除可以在开关非故障断开后延时几秒钟执行,这样防止断电时立刻清除运行标志;再上电后,运行保持为1,而开关没就动作,自动启动即可。但这种功能最好采用手动选择干预的形式,否则对人可能有致命伤害。

网友D:
有停电保持的辅助继电器,有EEPROM保存及RAM保存的;断电后下次通电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
RAM保存的是用电容来保持的,不通电最多可以保存10天;

楼主:
我是个初学者,能说得详细点么具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