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CPU 224XP 程序中用向导完成了一个PWM设置,下载到PLC中运行,Q0.0输出灯亮,程序监测中,脉宽值变化,怎么输出就是一个高电平啊,没有调制的变化值。

网友A:
呵呵;
你用什么测量的?
有条件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先用长时间脉冲观察和试验,满意和熟悉后采用实际脉冲的PWM

网友C:
示波器观察也是24V高电平呀,只有调到交流档位时,才出现0.5V的脉冲,而且占空比时反的,高手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我测量的是q0.0和M之间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