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24):
下载的单位S7-315-2DP程序,但在OB1中有错误,但该程序下载到PLC中仍然能正常运行,请问能否将红的部分删掉?

网友A(2009-01-31):
程序不完全。不过不会影响工作。可能里面有ob121

网友B:
程序不完全。不过不会影响工作.但是BF灯亮?

网友C:
是不是用其他的语言编的,而你的STEP7不支持这种语言而造成程序不完全?

网友D:
实在不行你就自己转成梯形图吧。谢谢

网友E(2009-03-06):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用STL写程序???我很讨厌STL,不直观。我很喜欢LAD+SCL一起用来写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用STL写程序???我很讨厌STL,不直观。我很喜欢LAD+SCL一起用来写程序

因为西门子标准工具并不包含SCL,SCL是需要另外掏钱购买的~~此为其一。

其二是同等功能的情况下,SCL执行效率要低于STL,这是引用西门子官方的答复。

第三,SCL的编程需要进行数据定义,对于一些功能来说,要修改一些代码是非常繁琐的。

所以,现场维护工程师喜欢使用LAD,有单片机经验的喜欢使用STL,刚毕业的大学生喜欢使用SCL来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