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解

楼主(2008-12-24):
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开始起动电流还是额定电流的6一7倍吗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三相电流之和还是单相电流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启动电流会减小!电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这里的电流是指的每相电流!

网友B:
呵呵;用变频还是5~7倍的话那变频的软启动功能不没有用了;
变频器通用型的一般电流达到额定值150% 1分钟就要报警了,所以起动时电流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