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太敏感吗?

楼主(2008-12-24):
我给一温控机换了新的两线式温度传感器,设定上下限温度后,只要刚低于上限温度,就立即吸合加热,所以继电器老是频繁接通。我怕影响继电器寿命,仔细检查了线路,没发现问题,请问师傅们是怎么回事?是温控太敏感吗?

网友A:
请说明仪表的型号?有的机型需要调节pid参数,有的就不需要,你不说明白怎么帮你?

网友B:
你说的是温度到下限就加热,温度到上限就停止,这个与你的温控没有关系吧!
传感器只是起到测量温度,你看看是不是可以调节上下限!

网友C:
你的加热上下限设置的是不是很短,加热升温是不是很快呢?可以考虑这些原因

网友D:
感觉和温控器关系不太大,温控器只是起到一个测量的作用。你是用什么来控制继电器吸和的?是传统的继电器控制回路吗?可以考虑将温度范围设置大点

网友E:
一般的温控都带有PID调节的,对应的参数重新设一下;

网友F:
首先是温控器的上下限设定的准确与否
其次是温度变化的频率如何

如果以上都没有错,而且不允许更改,建议把继电器换成固态继电器,做好散热,频繁接通是没问题的

网友G:
你是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呀,太敏感了;在外面加个厚的钢套。

网友H:
你可以自己加装 延时电路,延时几秒不会影响控温精度

网友I:
温控器的回差有设定吗?没有回差只设定的话,只有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J:
温控器应该没有问题的,只是你设的量程是不是太小了?,使温控器在这个区间频繁的动作,可以考虑将温度范围设置大点

网友B:
温度范围设定大点,要不然就把温度加热慢点了!

网友K:
我个人认为是温控器设定的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重新设定参数,把回程差设大点.

网友L:
一可能是你的温度判断问题,要有一个死区,或者时间的延时,
二可能是你的加热器功率太大

网友M:
个人认为是温控器设定的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重新设定参数

网友N:
问一下
你买的两线式温控器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