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该电机为15个单绕组,3个3连绕组,6个2连绕组组成。为纺织机上所用的。23211111为一相,共计出了72个端头,最后出6个接线头。直接接3个头就是一种转速,不用象普通双速电机123连接,456接电源是一种速度。接123是另一速度。请教高人绕组的接线方法或图。

网友A(2010-05-21):
请教高人36槽4/6极Y/Y双速电动机绕组接线图
该电机为15个单绕组,3个3连绕组,6个2连绕组组成。

网友B(2016-05-30):
只接过Y/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