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求助,我现在有一个烤箱,电热管六条总共6KW,现在的电表是10(20)A的,想换成20(40)A的,导线为6平方,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接,或是换成电表为40(80)A的行不行呢

网友A:
本人觉的换电表还不如加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B:
你的配置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无需改动

网友C:
完全够了,就是6平方的铝芯线额定载流量就有40几安,如果是铜芯线额定载流量就更大了!

网友D:
不用更换,
6平方的载流量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E:
换成20(40)A的应该比较好的,你的工作电流就在20A左右,导线如果用铜的就更好了。

网友F:
电加热设备的电流计算为1个千瓦4.5个安,6个千瓦就是27个安。6平方的导线载流量是30A,刚够。电表就按30安的来配。
仅个人意见。

网友G:
配置满足要求,在车间一般都配互感器的!

网友H:
电加热设备的电流计算为单相1个千瓦4.5个安,6个千瓦就是27个安。所以电表换成20(40)A的是对的,导线用6平方毫米的铜线完全可以,要是铝线穿管就不够用了。

网友I:
20(40)A的表,导线为6平方,功率6KW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J:
坚决支持你的意见

网友J:
坚决支持6楼的

网友K:
电流计算为单相1个千瓦4.5个安,6个千瓦就是27个安。所以电表换成20(40)A的是对的,导线用6平方毫米的铜线完全可以,要是铝线穿管就不够用了。穿管后影响载流量.

网友L:
电流计算为单相1个千瓦4.5个安,6个千瓦就是27个安。所以电表换成20(40)A的是对的,导线用6平方毫米的铜线完全可以,要是铝线穿管就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