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本单位有一套系统,变频器+三相异步电动机,通过降速比为2的传动系统,通过中心轴带动一铁盘旋转,铁盘重量为41公斤,直径为500mm,电机通过皮带盘带动其中心轴旋转,从而带动此铁盘旋转,请问计算出的负载转矩为多大?选取多大功率的电机合适?

网友A:
请说出最低转速和最高转速。还有这种装置,在启动时扭力较大,但启动过后,惯性较大,所以有这么重的东西,不好控制。

楼主:
从零速起步,正常运行时转速为200RPM~700RPM。铁盘经过减重处理后重量为32公斤。准备采用一台1。5KW的四极电机,传动比为2:1。不知电机功率是否够?

网友A:
应该可以了,启动后的力很小,启动以后由负载带动电机转了,还不如用一个8极电机加变频

网友B:
减速电机常用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