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从论坛里知道这里PLC的高手多,特有一个事情请教下。

我们是做进口消防车车顶水炮的,现在客户想在车内的驾驶室能操纵车顶的水炮水平和垂直运动,控制出水方向。

我们想是在车内一个操纵杆,通过操纵杆就能控制车顶的水炮水平和垂直旋转。

这样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车顶的炮在水平旋转时可能会碰到驾驶室顶,也就是需要水炮在水平旋转时候有一个跨越,向上抬高几度后继续回到原来的水平位置旋转。请问这样的话需要如何设计?

我们现在有两个担心,一个就是断电后,操纵杆和水炮不同步,如果能在断电重启后仍然保持同步呢?

第二个就是误操作,消防员可能会乱动已经写好的程序,这样的话,可能就全乱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不知道这样做的话都是否可行,如果可以,具体应该怎么做?PLC的程序写入是怎么样的?电机需要什么样的最好?

如果不可以,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不知道这个论坛有没有类似MOP的回帖奖励计划,如果我以后有了财富,会给辛苦回帖的朋友的,先谢过大家了...

我的QQ:53703122

网友A:
程序写入PLC,一般人是动不了的,这个不用担心
“车顶的炮在水平旋转时可能会碰到驾驶室顶,也就是需要水炮在水平旋转时候有一个跨越,向上抬高几度后继续回到原来的水平位置旋转”  这个也好做,是能编出这样的程序动作的,先向上动作,到位后灾进行其它动作
“一个就是断电后,操纵杆和水炮不同步,如果能在断电重启后仍然保持同步呢”你的操作杆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要转成PLC能识别的信号才行
你这个系统对精度要求应该不高,可以用通常的电机带变频器控制

网友B:
电机变频不好做,体积太大,我觉得用液压好一点,油马达旋转,用油缸调角度。用伺服电机调角度也可以,就象机器人手臂。不过还是用液压好一些,因为水炮的力太大了。伺服可能承受不了这个冲击。PLC控制也可以,用编码器做绝对位,每次回一下原点,然后转动。要到什么角度先用数据调整,然后用点动调整。这样也是很容易做的

还有楼主说的分财富给回贴者就不用了。谢谢,不过可以合作,这倒是没有问题。这里是论坛,是不讲回报的。各位版主也全是尽义务的热心人。

网友C:
消防员可能会乱动已经写好的程序这个倒不用担心;
PLC写好后程序是不容易丢失的,除非消防员本身就是PLC高手;

网友D:
可以在你你程序里添加密码,这样就可以辟免其他人乱改了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