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最近我的wincc6.0老是安装(以前安装成功好用的)后新项目创建不了,存在的项目打不开提示说无效及数据库不能装载,各位老师能不能详述wincc6.0sp2 (中文)的安装过程特别是SQL2000及SQL SERVER 2000 SP3 FOR WINCC的详细安装过程谢谢了。哎!苦恼啊

网友A:
安装完wincc后还必须安装sql server 2000 sp3 for wincc,IE6.0 和消息管理队列!另外,我们这个还必须在win2000 系统下安装,其它系统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其他系统也可以的,我就是用的XP系统!
SQL2000及SQL SERVER 2000 SP3 FOR WINCC的
你安装了两个SQL吗?
我记得我只安装了后者!

网友C:
1、首选操作系统是XP 专业版 SP2,XP专业版其它的也可以,2000的要SP2以上。
2、安装WINCC以前不要装杀毒软件
3、安装消息队列
4、安装SQL FOR WINCC
5、6.2以上版本要安装补丁
6、重启计算机
7、安装WINCC
8、重启计算机

网友D:
如果你缺哪一步,界面上会有提示的

要安装对应的数据库软件

如果还不行,可能是你用的SP3的补丁,用SP2的吧

网友E:
SQL只要那个SP3就行。注意的是每步都重起一下。比如你安完SQL后重起,在状态栏会有一个文件柜的图标,中间有个小三角,从红色变成绿色,表示安装正常了。

网友F:
安装wincc之前先把KB-319740补丁打上

网友B:
其实多装几次就可以了,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装不成,后来装多了就知道了!

楼主:
试上传图片

楼主:
总算把图片弄清楚上传了请各位老师看一下wincc6.0sp2之SQL2000SP3是不是这个

楼主:
最后一副图片

楼主:
昨天在明月夜兄的大力协助下wincc6.0sp2安装和看工程例子都顺利进行,先联想本本一键恢复相当于重装,再从windows组件勾上消息队列-公共,自动安装,然后安装SQL2000 SERVER FOR WINCC然后重启一下,再安装wincc6.0sp2亚洲版,按提示自定义全安装,稍后授权告完成后授权64K,后重启联想本本,后安装S7-5.3中文版,授权,再安装S7-5.3PLCSIM仿真,授权,后重启联想本本,安装过程结束,打开S75.3找到工程例子,再安装S7-5.3PLCSIM仿真下载,再打开wincc6.0sp2找到工程例子,再打开按倒三角激活,靠!工程活起来了,花花绿绿,活灵活现真漂亮!在这里衷心感谢明月夜兄的大力协助,我水平有限,一个简单问题嗨!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