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我现在想把一个液位计的信号分别在两个地方显示,怎么办?如果不加配电器或隔离器,直接接可以不,怎么接呀?如果加器件,是加隔离器还是配电器?我的变送器是2线制的.谢谢各位高手给指教!!!

网友A:
要看你的数显表是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方式的,如果是电流输入的就串接好了,如果是电压输入的就在变送器的输出上接上250欧姆的高精度电阻,然后两块表并接在电阻上就行了!

网友B:
楼主说他的变送器是2线制的,应该输出的是电流信号,可以直接串联。

网友C:
从你只使用两根线上看出你表是用的电流信号,电流信号可以将两块表串接。
既然用数显表,那你用开关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开关量可以将两表并联

网友D:
楼主的情况建议用电流信号出的,考虑一下变送器的带载能力和仪表的负载情况,一般显示仪表是能带两块,除非你的仪表功比较多的那种负载较大,串联一下就行了。只要用用隔离器或配电器的话,有源的两线制电流用隔离器,无源的两线制电流用配电器!

网友E:
也可以用个信号隔离分配器,
还可以用一个显示仪表的输出,进入另一个显示仪表的输出.前提是仪表带有4~20MA输出,并且误差会变大,毕竟经过两次转换!

网友F:
应该有那种可以输出两个信号的液位计,分别给两个仪表使用

网友G:
电流输出信号是可以串接在两个仪表上的
看一下液位计的带载能力,一般是500Ω,如果两个仪表的内阻都小于250Ω,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液位计的带载能力如果不能满足的话,两路就不行

网友I:
从你使用两线制上看出你表是用的电流信号,电流信号可以将两块表串接。如果用隔离器的话就更简单了,但需要外配个24V电源,那中一入两出的,很好用的,价钱也不贵。

网友J:
说的很详细。我也准备这样接线

网友K(2009-02-03):
用一入两出的配电器,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L:
看来楼上的兄弟都是高手啊,呵呵!
如果电流输入的话就串接就行了

网友M:
可靠使用的话可以多加一个二次仪表的功能,使用个带信号输出的仪表就可以了。

网友N(2011-04-20):
电流信号,可以直接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