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昨天朋友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帮它看看一台油泵电机,一开就跳闸。我到哪里首先测量一下电机,三相阻值平衡,对地在0.5兆欧以上,我朋友还跟我说,前面有个电工师傅来弄过一次,能开起了,那个师傅走了没有多久就又不行了。我初步确定电机没什么问题,我又把线路查了,也没有发现问题,我让我朋友借了一台电机装上开机了很久都没事。我又把电机打开一看里面的线圈全部都烧黑了。看样子在外部测量也不是100%准确!

网友A:
对于判断故障有疑问的电机,就需要拆机检查

网友B:
对地在0.5兆欧以上?---用摇表量的吗?
三相阻值平衡?---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吗?
电机多大啊?
一般用两个表能测出电机绕组烧啊?

网友C:
小事故大道理,事情往往是这样
如果这事在偶身上,偶是绝对不会拆机的。

网友D:
测不准的话,以后就闻闻电机味吧。
烧黑了,想必也很热了,过热 也是个问题,应发现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不准的话,以后就闻闻电机味吧。
烧黑了,想必也很热了,过热 也是个问题,应发现的呀
意然都烧黑了肯定可以闻的到,用手摸也会很烫,个人认为是楼主没测量好,要不烧得这么历害肯定能测出来的。

网友F:
对啊,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量电机三相阻值平衡,还不接地,就是电机不转,但是有很多的胡焦味,后来换了新电机就好了,匝间短路用摇表和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G:
有时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H:
呵呵!
楼主都说是朋友叫去的了,那肯定是事故很长时间了,然后开就跳,他去后应该不热了.
如果开就跳,很多时候是烧坏或者是接地了!

楼主:
我到现场电机已经一点都不热了,而且气味也散发行没有了!

网友I:
我也i碰到过!!

网友J:
是的,有时有的问题是很难查出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代换法.

网友K:
生产数字电视共享器、数字电视无线共享器、机顶盒共享器、机顶盒无线共享器、视频共享器、视频无线共享器,

办公QQ:280936909
MSN邮箱:pat323@live.cn
skype:pat323a
企业邮箱:pat323@pakite.com
阿里旺旺:pat323a
淘宝旺旺:pat323a
请联系我

网友L:
匝间短路用摇表和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M:
我也碰见过的 ,是10几万一台的 屏蔽泵,用万用表和摇表测量 都还行。电机是不能拆的 ,最后厂家来了拉走回去修理 了 。

网友N:
如果是这样,可千万别用手去触摸,小心手烫伤;只将手接近电机就可以感觉到热不热了。

网友O:
对电机的判断起码要测量对地电阻和相间电阻

网友P: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量电机三相阻值平衡,还不接地,就是电机不转,,匝间短路用摇表和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Q: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形!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量电机三相阻值平衡,还不接地,就是电机不转,,匝间短路用摇表和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只能换个电机试试了

网友S:
一开就跳肯定有短路,相间电阻会有异常

网友T:
学习了,用灯泡不行吗?

网友U:
测不准的话,以后就闻闻电机味吧。很管用的,即便是烧毁时间长了,打开接线盒也闻的到胶臭味

网友V(2009-01-25):
接地电阻 0.5 太小了点吧 一般的应该是2 其实正常的应该是10M以上

网友W:
有时候里面的线烧断了,或线圈有大面积短路,摇哦不准的。

网友X:
匝间短路,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不知道搂主用什么测量的平衡啊?

网友Y:
一听。。。二看。。。三闻。。。。

网友Z:
都烧黑了?电机没烫手?电机没冒烟?没焦糊味?
这不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