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的整定

楼主(2008-12-25):
热继电器按规范要求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整定
但是还要你所带负荷了,如果负载很重要,那就整定的稍微大点,以保证偶尔超电流的时候不停车,如果为了保护电动机的话,那就按额定电流整定.石化企业,工艺流程很重要,一般情况下,主流程泵的电动机的热继都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1.2倍整定,空冷电机按1.0倍整定,普通电机按1.1倍整定。

网友A:
俺都是按1.1倍整定,如果负载重为什么不换个大点的电机呀,电机烧坏也就是1、2秒的时间就够了

网友B:
我在08版《石油天然气钻井井场电气系统技术规范》上查了下,说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整定,我们现场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

网友C:
重载一般按照1.1倍
风机泵等轻载按1倍
当然还得看具体负载

网友D:
热继电器的反应速度较慢,精度也不够高

建议使用【新中兴】电机保护器,济南产,安装尺寸与JS16/20相同,

不需接电源线,只接控制线,电机线是穿孔而过的

楼主:
虽然热继电器的反应速度较慢,精度也不够高,但是实际工作中这些还是不能少的,整定的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
电机保护器是好,但是经济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啊!

网友D:
如果要求精度较高,用电机保护器

一般要求,用热继电器

要用质量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热继电器的反应速度较慢,精度也不够高

建议使用【新中兴】电机保护器,济南产,安装尺寸与JS16/20相同,

不需接电源线,只接控制线,电机线是穿孔而过的
穆勒的热继就是这样的,电机线穿孔而过
测量很准

网友E:
我们的电机都是用在温度比较高的场合,我都是按照1.2倍整定的,电机烧毁大概是0.5%,不过烧毁的电机处于环境温度约50度的地方。

网友F:
楼上各位,要是星角启动的话,加几个热继呀?
一般按多少倍数整定?
有空也说说

楼主:
用一个啊,你还想用几个啊?
用两个接触器和用三个接触器的星角启动线路里我都是用一个

网友G:
一般就按1倍整定就行了,能启动保护作用的,太大了容易烧电机。

网友H:
在我的印象里,电机保护器和一个热继加一个断路器的价格差不多,一般情况下我都选用电机保护器,因为我的习惯是每台电机单独的断路器,主要是方便检修,有些时候还在现场就近距离加装电机隔离开关,以防止误操作。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则有两种加装热继的方法,具体的可是网上搜索一下,我曾经搜索过。具体整定值上面也有很详细的计算方法和说明

网友A:
俺都是用一个,还没见过用两个的。热继电器主要是用才长时间运行的状态下,在启动的时候你就是用了也起不了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上各位,要是星角启动的话,加几个热继呀?
一般按多少倍数整定?
有空也说说

星三角启动用一个热继电器,一般接在运行接触器下面,启动时热继电器不起作用,以免烧坏或是误动作

网友I:
我们一般小点的电机就用热继电器,1.1倍整定,大的电机就用电机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