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电气基础知识:接触器隔离开关等元件的使用类别
 曾经和同事为一个开关是负荷开关还是隔离开关研究了很久,还被厂家唬了一把,多年以后才明白,还是基础知识欠缺.

 很多时侯因为使用类别的关系,我们不理解别人的选型,如星-角启动为什么可选两大一小,软启动回路旁路接触器为什么可以比主接触器小(因为不承担6~7倍的启动电流),为什么点动控制的回路接触器总是用不住?(要按AC4的选!).
  因为都是表格,我以附件形式发上来,低压断路器的使用类别定义完全不一样,是从保护配合的角度定义,我没有列入.

网友A:
负荷开关有较大的接通和断开电流的能力

隔离开关只是在检修或是停电时,断开电源,让线路上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B:
和1213712137兄的看法一样,
隔离开关是提供一个明确的断点,不起分断的作用。
负荷开关有较大的分断和接通能力

楼主:
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因此不能用来切断负荷电流或短路电流,否则在高压作用下,断开点将产生强烈电弧,并很难自行熄灭,甚至可能造成飞弧(相对地或相间短路)
隔离开关还可以用来进行某些电路的切换操作,以改变系统的运行方式

网友C:
负荷开关有一定的接通和断开电流的能力,一般的有保险装置,隔离开关不能用来切断负荷电流或短路电流,用来进行某些电路的切换操作,以改变系统的运行方式,有一个明确的断点,不起分断的作用

网友D(2010-04-09):
正好想了解一下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