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问题

楼主(2008-12-25):
请问安川Σ―Ⅱ伺服系统怎样调节加大转矩,是使用位置控制模式,之前使用都正常,有了一年半,发现转矩变小了,扭力不够,要调节哪个参数呢?

网友A:
应该检查一下机械结构,是不是减速机没有换油,或该润滑的地方没有润滑,这样造成整体的系统阻力变大

可以在伺服的显示上监视瞬时转矩的

网友B:
可以调节电流限幅。如果没人动过参数,还是查查机械吧,电流限幅设定过高对电机不好。

楼主:
有检查机械部分,没问题,出力小时正常。出力大时有问题。

楼主:
还有手摸马达有震动。是控制拉料长短的马达,负载小时拉料长短一样,负载大时拉料长短不一样。要调节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