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A #STATE    //#STATE位输入信号
JC TIMI
。。。
上面的语句一个是与语句 一个是跳转语句  总体上这是一个FC模块
我想知道这个A究竟是与谁进行与操作呀 是不是这个模块的输入进行与 当外部信号给STATE传递1时  RLO=1 这个时候进行跳转 如果外部信号给输入信号传递0  不跳转?

网友A:
两种情况.
1.如果前面还有语句,而且没有结束(比如是a后没有=),那么是与前面结果与.
2.如果前面没有语句,或已经结束(如=),那么是与电源(梯形图中=语句的1)与,实际就是测试这个位输入.

楼主:
是不是只有
A #STATE    如果前面没有语句的情况就是测试这个位是否为1 对应于你的第二中情况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