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图中符号是什么元件(补发图纸)

楼主(2008-12-25):
图中3Q1、5F3、5Q2、6F5等符号是什么电器
相当于我国的什么型号

网友A:
3Q1 NS630N-415 带过流保护低压断路器 415A。
5F3 普通空气开关,按图纸要求的电流选择。
6F5 漏电保护开关20A。

网友B:
3Q1:施耐德塑壳 NS630-415A
5F3:熔断器隔离开关
5Q2:没找到
6F5:漏电断路器
个人意见

网友C:
3Q1 带过流保护低压断路器
5F3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6F5 我觉得是热敏开关 这个可能不是国标,我在国标图库里没看见这种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