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S7200 cpu226 自带数字量输出端口 Q0.Q1
现在增加了两个EM222,是不是输出的时候直接默认为是Q2.Q3?需不需要设置什么,怎么设置?

网友A:
呵呵;不需设,直接按八进制排就行了;
主机带的Q0.0~Q1.7;
用两个8点的EM222扩展的话地址为Q2。0~Q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