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系统PLC停止运行

楼主(2008-12-25):
一台840d系统的数控磨床,操作工重启系统后,系统显示“4252 PLC I/O读出错误”和“810004 停止/中断事件 必须通过SETP7进行故障分析”,NCU上PLC状态指示灯“PS ”和“PF”亮,PLC停止运行,检查了PLC的输入点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怎么处理。

网友A:
ke yi dian hua wo 021-62815933-328

楼主:
有QQ号吗?我的QQ是7094593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 yi dian hua wo 021-62815933-328
有QQ吗?我的QQ:709459378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我有空查一下。

网友C:
连上电脑 查看plc故障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