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请问:1.用触摸屏(光洋的C-more)的‘数据显示’对象显示六位数值怎么做不到啊!最高只有五位!
     2.光洋屏与欧姆龙CJ1G-CUP42H的plc针脚是怎么定义的?                          谢谢

网友A:
呵呵;16位二进制最大是5位数的,再大要用32位数据;
电缆直接与KOYO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