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现在遇到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请求大家帮忙想下

我按X0发出一个DPLSR脉冲给步进马达,让他转180度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我想在转动的180度之间做暂停动作,然后再按就继续把剩余的度数走完,该怎么写阶梯图
而且在180度之间我的暂停动作可能不止一次

网友A:
每个数据要求独立写出。如果使用绝对位控制,就直接输入目的位置数,如果是相对位置控制就输入要加多少就可以了。中间停止信号由M8029执行,
要用到四则运算,加减法,如果分度,要用乘法和除法。

网友B:
中间暂停,那就可以看成是两步定位
用两次定位指令就可以了
同样暂停多次,就可以当成是多次定位

网友C:
思路问题
要把这个定位分开变成多个定们,分别设置每个定位的脉冲数

例如可以事先设置10个定位,如果停3次,就是用到4个,其它的6个的脉冲数都设为0就可以了

网友D:
也可以这样,因为已发出脉冲数可以通过程序读出,在暂停时,记录已发出的脉冲,取消脉冲指令,在恢复时,用总脉冲数减去已发出的脉冲数,再用脉冲指令产生计算后数目的脉冲。

网友C:
如果对180度的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那里放一个接近开关,这时你就可以一直发脉冲,什么时候停都可以,最后接近开关有信号时,就停止。

我们公司买的一台六工位的自动焊机就是这么做的,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

楼主:
请问有没有实例阶梯图
不然这样说太抽象了

网友A:
你停一万次都可以,我没事弄着玩的,你试试吧

图中   MOV  K0  D180  写错了,没有注意   应写成:MOV   K0   D8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停一万次都可以,我没事弄着玩的,你试试吧
你的那个图我最后帮你加了个RST D8140
不过我把你那图上升沿X0脉冲换了个位置,居然不行了,不太明白
因为PLSR那条线在我踩着按钮的时候都是绿的,居然马达不动

还有我发现前辈的程序可以按照自己想在哪停就在哪停
但是我如果就单纯的把上升沿X脉冲加载PLSR前面,我发现我按一下马达就动一点,按的很费劲,不知道是哪里的区别
请教!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假如说转360度,在转360度之间我如果按了很多次停止,然后又开始,一圈以后的起始开始位置就存在误差,我现在还没明白这个误差到底是来自哪里的,难道是因为马达在加减速的过程中,走的位置存在误差?

网友A:
三菱和松下不一样,松下只有一个触发信号,就把数据写入系统,这时就算你把前面断开也是执行完毕。
三菱DPLSR命令是要求条件一直成立,也就是前一直能接通才能动作,而你在DPLSR前面加了一个X1的上升沿,这肯定是动不了。
对于360度以后不在原点,这是很正常的了,因为电机有惯性,所以走位了,一般都要求有一个原点开关才行。

还有更正一下,我那个程序后面是写错了,应该是  MOV   K0   D8140才对不可以清D180的,是写错了。特更正。

楼主:
我被那个T0搞得头都大了
不就是到了那段时间--||--- 这个T0就被触发吗?
怎么去除了没那功能了??
十分不明白~

网友A:
我差点被读成TO传送指令了。
T0是一个时间继电器,DPLSR在转换过程中必须要有短时间的停顿。要不然会出错的。最少要大于一个周期以上。还有这是利用这个时间把位置数据传进去,避免出错。虽说同步传送也是可以,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加一个时间最佳。

象这种小程序,一般写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你去掉以后当然不定能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差点被读成TO传送指令了。
T0是一个时间继电器,DPLSR在转换过程中必须要有短时间的停顿。要不然会出错的。最少要大于一个周期以上。还有这是利用这个时间把位置数据传进去,避免出错。虽说同步传送也是可以,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加一个时间最佳。

象这种小程序,一般写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你去掉以后当然不定能运行了。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答
我已经在那个267步的程序上成功添加了停顿的功能,谢谢你的思路还有阶梯图

网友A:
问题被解决就好,还是说明本论坛是有用的了
呵呵,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