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转换时会出错,显示RET转换不了.

我不知道是哪错了.能帮我分析下吗?
谢谢啦.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使用了STL指令,在STL指令中间能不能使用M8029.

网友A:
RET语法错误,RET是和母线直接连接的,S0和S1为状态寄存器,在这种电路里不适合使用。
步进程序并不是所有的电路都可以用的。

楼主:
感谢!!
我也试过与母线联在一起,程序检查时,有错误.

网友B:
如果编步进梯形图的话把S1换成S10;
另外左边母线要用STL S10,而不是LD S10;

网友C:
你再试试,另外M8029可以使用的

网友D:
楼上的如果是当普通的状态继电器用,就可以用LD
如果是步进方法编程,就不要用LD S0,而要用STL S0

在STL指令中间能不能使用M8029,有PLC试下就知道了,或是用过可以仿真的指令仿真下就能看到结果的

网友B:
呵呵;
S可以当普通继电器使用,不过一般PLC的M数量够用了,没有必要用这个当M用;

楼主:
呵呵...现在我懂了,感谢大家.来这里真的没来错.在这里面感觉很好真的.大家都象自己人一样.
有的时真的不知道怎么来表达心中的感谢.你们给我的太多....

楼主:
我刚去试了一下,发现在接在STL指令后面的DPLSR没有输出,但我在书上看到可以接应用指令的.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D:
用的是仿真还是实际的PLC,具体型号是什么?
最好把现在的小程序图贴上看看

楼主:
是用的仿真.型号是FX1N40T.

网友D:
仿真这个指令应该是看不到的,
并不是所有的指令仿真都好用,逻辑测试,数据处理等用仿真还可以
这个脉冲的不行
找个PLC试下就知道行不行了

楼主:
呵呵...
看不到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不可以用呢?
现在PLC没在身边,所以弄不了.

楼主:
今天去试了一下,是没有输出.

网友D:
那控制器的脉冲输出点的灯有没有亮呢
有没有监控下程序,前面的条件有没有成立

实在不行就先把程序简化下,无关的一些先去掉,就保留定位那条指令和前面的条件,看下这就这条指令能不能输出

楼主:
没有亮,但是我用一个Y10和他并在一起结果Y10有输出.DPLSR还是没有输出.
想不明白!!!

网友E: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1)、步进的完整写法是[STL S0);(2)、Y0的原点还没完成又转给Y1,M8029是可以用,此时不会接通。
          为什么Y0,Y1是反复循环回原点呢?

楼主:
兄弟,那个程序是错了,后来改过来了.在11楼,可是也没有输出.
那个做往返的是一个示意的,不是实际的.
这个是我刚仿真的,也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