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各位老师
在S7200程序里
为什么把PLC状态开关打到STOP上时 仍然有输出
是程序哪部分的问题 ?
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对应点是不是强制输出了;

网友B:
在系统块中可以设置PLC STOP时输出点是关闭还是保持STOP前的状态。如在系统块中未设置PLC STOP时输出点保持STOP前的状态,则是输出点坏了。

网友C:
发个图上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