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由输出线上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共振产生浪涌电压,叠加到输出电压而产生的。
晶体管、IGBT的开关频率越高,配线越长,产生的浪涌电压越高,最大时,可产生直流电压2倍的浪涌电压。
方法:
   采用高绝缘强度的电机
   加交流输出电抗器(阻抗为3%)
   加输出电感L、电容C、电阻R滤波器。
  如果绝缘问题存在的话,会在短期内出现问题。

网友A:
^_^一般是没问题的。不会发生绝缘击穿的情况,即使用的是Y系列的普通电机。

根据我个人使用的情况来看,加装输出滤波器的效果,要远比加装输出电抗器的效果好。

网友B:
如果注意以前的变频器系统(进口设备),你会发现,输出必配置电抗器。我曾经询问过西门子的销售人员,这是为什么,给我的解释是,改善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波形,使输出电压接近正弦波,才能有效的保护电机。因为在国外,电机的价格与装置的价格是等同的,所以保护电机是必须的。而国内的电机比装置要便宜得多,因此加不加输出电抗器无所谓。

呵呵,很茫然的。但是起码让我知道了一点,输出电抗器的作用。而且知道了电机的绝缘强度对变频驱动的电机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C:
我们公司输出电抗器基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