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有哪位高手能教教我如何实现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中的扭矩控制。

网友A:
伺服都有三种控制:定位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
把模式设成转矩控制;
说明书查一下详细的接线及参数设置;

楼主:
设置参数好了后是不是给它一个模拟电压,电机就会转动还是设置参数好了以后电机本身就有一个初始速度。

网友B:
设成转矩控制模式可以设置最低转速。启动以后电机本身就有一个初始速度。

楼主:
大家能否告诉我转矩控制模式下都要设置一些什么参数呀,我真的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