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用步进电机配哪些牌子或型号的减速速机好?减速比在8~10:1的,要求精度高,用来做分度转盘的!谢谢!

网友A:
没有哪家的好不好这个问题,大街上看到哪种差不多就可以装,这就是非标特点。主要是要求接口一样就行了。

网友A:
我就用普通电机也做了一个转台的。要用快慢速分度,要有定位装置才可以,否则还是要用步进或伺服。步进和伺服也要有定位装置,要不就用分割器。

网友B:
国内有专门做伺服/步进上面的减速箱的;
上海有一家,电话我不知存到哪了;

网友A:
和步进伺服电机配用过这家的
http://www.zs-deway.com/CN/introduce.php

网友C:
湖北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以前有个他们的样本,配三菱的伺服就可以配的

地  址: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街道口珞珈山大厦A2507F

电  话: 027-82666066

公司主页: http://www.gearmotor.cn/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湖北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以前有个他们的样本,配三菱的伺服就可以配的

地  址: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街道口珞珈山大厦A2507F

电  话: 027-82666066

公司主页: http://www.gearmotor.cn/ ;

他们不管哪里的机械展都有参加,广告做得大,但没有用过,估计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