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买的新房子去年装修时没有装浴霸,现在天气冷了,怕小孩子洗澡冷,就打算装个浴霸,但是不知道顶装的好还是壁挂的好,请大家来给我建议一下。

网友A:
传统式是在顶部,应该是在顶部要好些吧,可以使整个房间受热均匀一点,而且浴霸是和照明灯、换气扇一起的,在顶部都要方便一些。

网友B:
顶部比较好,受热均匀点。
偶家的是侧装的,顶部没有空间了

网友C:
刚毕业那时我们就专业设计这个的;
一般设计的都是按顶部安装的,所以最好安装在顶部;

楼主:
看来必须装顶部了。谢谢各位。

网友D:
我买的是壁挂的,主要是为了开灯方便,是装修房子后买的,不想做大的改动了

网友E:
我想我也只能安装在顶部了,我明天装修房子!

网友F:
家里装的是壁挂的!主要是顶部有灯.也没有地方拉.

网友G:
^_^安在顶部节省空间^_^

网友H:
安装在人洗浴的上方比较好,这样能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