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各位师傅,一般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绕组,兆欧表显示多少为正常呢?功率不一样的电机,绕组值一样吗?跪求

网友A:
0.5MΩ以上都可以用,电机大小不影响,电压等级不样,选择兆欧表也不一样

网友B:
这个与电机的电压等级\功率、电机的绝缘等级都有关系;

网友B:
对额定电压1KV以下的电动机,其绝缘电阻值最低不小于1000Ω/V;
500V以下中小型电动机其绝缘电阻不得低于0.5MΩ,否则应烘干,烘干处理后的绝缘电阻应达到1MΩ以上才算合格;

网友C:
测量时要注意一点:L端接被测设备的导体,E端接设备外壳,注意不要接反,否则误差很大!

网友D:
不同的功率、电压等级,绝缘等级都有关系,
测量值只要不低于电机绝缘等级就行。

网友E:
一般380的电机,新的1兆欧姆,旧的0.5兆欧姆

网友F:
最低绝缘按一千伏一兆欧计算;
且摇时转速按每分钟120转,要坚持摇测一分钟以上;
当然L端接被测设备的导体,E端接设备外壳不能接错,必要时还要接屏弊端子G;

网友G:
兆欧表有500V,1000V,2500V ,10000V的几种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选择相应的表,一般在380V的电机使用500V的摇表,对地的绝缘阻值在0.5MΩ以上就是合格的,对额定电压1KV以上的电动机,选用2500V的摇表,其绝缘电阻值最低不小于1000Ω/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