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有一台设备需要根据需要有两套工艺,就是用两套程序切换。如何通过触摸屏实现两套程序的切换!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小型的PLC很少能放多个程序的
这个可以用一个程序做的,把两个动作做进去,比如可以用跳转指令,不同的条件执行不同的部分程序
工艺不一样,如果只是参数不一样,也可以通过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做,或是用程序做到,不同的条件输入不同的参数就可以

网友B:
是两套不同的动作,还是两套不同的加工参数

如果是两套不同的动作,用子程序或跳转可以实现
如果是两套不同的加工参数,可以用归档或变址寄存器实现

楼主:
是两套不同的动作,我一开始考虑用跳转指令不知道行不行,想向大家请教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不知道楼上朋友说的子程序如何实现?

网友C:
两套不同的加工参数可以作配方实现
至于两套系统,只要作一个切换接口,由PLC程序中作成子程序来完成

楼主:
切换接口如何做?我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请大家指教~

网友D:
一台PLC内只能存入一套程序;但你可以把二部分编在同一程序内;
在触摸屏上设一按钮;接通时执行A、不接通执行B;
就像设备上常用的手动与自动一样;

网友E:
三菱用跳转: CJ 开始,FEND结束第一个程序。第二个直接就可以用了,用END结束
其实也就象我平时做手动/自动时一样做就可以。独立做要好做一些。表壳油机的程序可以转换成四套动作。动作可以任意编辑。

楼主:
在触摸屏上设一按钮;接通时执行A、不接通执行B;
就是想实现这个效果,不知道程序用什么指令?
跳转?

网友A:
PLC编程不是很熟的,就按7楼的去做
两套都做进去,就一个条件两个状态,不同的状态件执行不同的部分
这样对接触PLC少的人可能理解要好些
就是要注意两部分不要出现双线圈,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下

网友D:
触摸屏上设一按钮,比如控制M200;
程度里可以用CJ指令,M200接通就跳转,不接通就执行后面的;

网友E:
CJ+FEND可以使用双线圈。否则输出将有一个区不执行

网友F:
可以在程序里设置一个继电器选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