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最近公司买了一根S7 300 USB编程电缆,要求原装,不知如何判别电缆是原装还是仿制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拍个图片传上来看一下;
正反面都拍一下;

另外原装的包装上有SIEMENS的封条;仿制的多没有这种包装;

网友B:
看外观能看出来的吧,主要是颜色和标牌,基本上能看出来的。

网友C:
^_^主要还是看做工,做工比较好的才有可能是原装的。

网友D:
包装盒为方盒,盒内有驱动光盘,版本可能是1.2的,电缆延长线是黑色的,大约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_^主要还是看做工,做工比较好的才有可能是原装的。

和楼主说的差不多.

网友E:
直接从西门子那里买就可以了!
如何辨别到还是不知道!
毕竟中国人仿造能力很强!

网友A:
呵呵;市面上销售的好像包装还没有去仿;

网友F:
楼主买的应该是真的。真假从外观上可以看出来,目前还没见到仿得一模一样的。再看驱动程序是不是西门子的驱动程序。一般假的适配器是采用USB转串口的方式,虚拟一个串口,在PG/PC接口中选择的是串口,需要安装它自己的驱动程序,不能用西门子的驱动程序来支持。
而原装电缆PG/PC接口中选择的是USB口。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