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运算问题

楼主(2008-12-25):
大家好,我现在使用的是台达plc,想和变频器作通讯,来读取频率,从而进行运算。
可是变频器的频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样怎么在plc里运算呢。我写的程序都是只能运算整数的。

比如现在频率是20.56,我想做成20.56/52.3
该怎么写程序呢?
谢谢各位,其他的机型也可以哦!

网友A:
PLC是台达的,那变频器呢,是哪个厂家的
如果是三菱的就没问题,三菱的频率单位就是以0.01为单位的
通讯是写入的频率是5000到变频器,就相当与是50Hz,这样在触摸屏中输入的数值就是50,但在属性里可以设置放大100倍就可以了

网友B:
^_^直接放大100倍就可以了。^_^不知道你用的那个变频器。现在通讯都是直接给数值就可以了^_^

网友C:
使用哪个系列?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D:
就是个简单的数学运算,如果PLC中不能输入小数,就先把小数放大,做完运算后,再传给变频器就可以了
要注意运算的顺序,因为有时小数会舍去,所以运算的顺序有时对结果的精度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我准备变频器也用 台达的。这样通讯作起来方便。
能举个例子教我一下么 ,
比如现在频率是20.56,我想做成20.56/52.3
该怎么写程序呢?
愁人~~~~~~~~~

网友E:
你还是仔细看一下台达变频手册吧,,台达的运行频率(20.56)在数据上就是2056,做除法运算只是精度不够罢了,实在不行我可以给你一个lg对台达的通信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台达的运行频率(20.56)在数据上就是2056,
那就和三菱的变频器是一样的了,可以再加个触摸屏,输入的数就是20.56,再在数值输入元件的属性里把它放大100倍,那就不存在小数的问题了

网友F:
台达的变频器一些系列(如B系列)支持MODBUS协议,与台达PLC通讯可以用MODBUS,比较方便;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台达的m系列。plc想用加减速指令。伺服电机也用台达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伺服转一周用多少个脉冲。
这个怎么看呀?我看说明书也没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台达的m系列。plc想用加减速指令。伺服电机也用台达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伺服转一周用多少个脉冲。
这个怎么看呀?我看说明书也没有呀.

多少脉冲转一圈,这和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和电子齿轮比有关系
在电子齿轮比为1比1情况下,编码器一圈的分辨率是多少,那么发送这么多的脉冲,电机就能转一圈

楼主: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编码器的解析度么?

网友G:
在电机输出轴上做一个记号。然后点动PLC运行,让伺服刚好转一圈,这时看PLC的当前值,这样就是转一圈多少脉冲了,如果数据有差异,可以按照伺服编码器线数说明进行比较。

网友A:
解析度这个我很少听说
我的分辨率就是指在电子齿轮比尾1:1时,电机转一圈,编码器返回的信号有多少
这个一般在伺服的选型样本中就会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