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下载问题

楼主(2008-12-25):
s7-200 cpu与PC建立通讯后,要将CPU程序下载到PC中,点击'upload'后,弹出提示“程序中有无法识别的语句”,无法下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高手知道麻烦说说,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语言(中,英)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软件是STEP 7-Micro/WIN中文版,会是这个原因吗?如果是,除了换成英文版本的软件,还有其他办法吗 ?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吗?又该如何处理?有知道的望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B:
PLC型号?软件版本?

对于CN系列的PLC,软件要求V4 SP3或以上~~且界面需要设置为中文界面。

另外,如果您无法下载,那么您的程序编译通过了吗?

请具体化您问题所涉及的内容。

网友C:
首先楼主你搞错了上载和下载,上载是由CPU到PC,下载是由PC到CPU,无法识别是由于你的软件版本比原来下载时的版本低的原因,你用最新SP6的一定没问题。我亲身经历过的!

网友D:
如果你的cpu是cn的,那么用中文版没有问题。

网友E:
版本的问题;
版本太低或CN型PLC没有用SP3以上版本且设成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