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p....

楼主(2008-12-25):
mov 有时候写成movp是为什么,这个P是什么意思啊,我刚学,谢谢

网友A:
P是脉冲指令的缩写,也就是说,该指令在本扫描周期内有效~~

网友B:
P是脉冲型执行指令,只在条件成立时执行一次,以后再扫描时,虽然条件成立,也不会执行了
不带P的,只要条件成立,每次扫描都会执行

楼主:
谢谢!明白了继续学习

网友C:
PLC与普通电气线路的最大区别就是有个扫描的概念,正因为有了这个概念,才使得上升沿或下降沿信息更有用

网友D:
是脉冲指令的缩写

网友E:
MOV   只要条件接通,每个PLC扫描周期都会传送一次;
MOVP 只有条件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传送一次;

对于PLC内用EEPROM保存的数据,一定要用MOVP,否则很容易EEPROM寿命就到了;

网友F:
说的是三菱的吧?OMRON的前面加@

网友G:
是不是将带P解释为上升沿指令更加合适?就是信号从OFF(0)变为ON(1)时,后面的语句才会执行。

网友E:
LD X0   MOVP  K10  D10与  LDP X0   MOV  K10 D10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