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应该是个比较指令,如果D0=1,就向后执行,但是我就是在梯形图上打不出来,谁可以教我下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 指这个,不行具体什么PLC说下看看

网友B:
要学会用指令编程。我不喜欢用梯形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学会用指令编程。我不喜欢用梯形图
指令编程更灵活些,但初学时不容易,梯形图比较直观,也要和别人沟通,查找问题较方便。
我也想学好指令编,正在努力呢

楼主:
就2楼那图,怎么写呀

网友A:
就像这样写了,先选前面符号,再输入内容

或是直接用鼠标点下要写的地方,然后用键盘输入  = D0  K1  回车也可以,写入时会自动弹出对话框,这时不需要选择前面的那个符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样写了,先选前面符号,再输入内容

或是直接用鼠标点下要写的地方,然后用键盘输入  = D0  K1  回车也可以,写入时会自动弹出对话框,这时不需要选择前面的那个符号
在 =前要加LD才行,LD= D0 K1 再回车

网友A:
是要加LD,这个和=号和LD之间还要不能有空格
和通常的输入简单的一个触点不一样,通常的触点要加空格  像LD  M0

网友E:
如果是老型的FX系列,不支持上面指令的话可以用比较指令;

网友F:
多看看书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学到几时,晕

网友G:
其实这是基本的操作问题,记得看书的时候要动手,不然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网友H(2013-04-07):
各位版主,最后那一步rst s12怎么在GX的SFC中表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