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各位大虾,关于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上次的提问好像没有问到点上。
上次各位大虾的说法我知道,但是我想问的是图一中加上自锁也可以做到KEEP指令,我是想问在这两种输出用法上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或者有什么限制?

网友A:
是的加上自锁是能保持,再加上个停止的信号,一样可以做到这种功能
实现一种功能,是有好多种编程方式的,并不是就是一种

网友B:
自保的线路停止的时候,要串进个停止信号的
面用KEEP就灵活的多
其它两者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C:
我认为没什么限制,自锁和用KEEP是一样的

网友D:
控制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做工程的时候,根据具体环境,灵活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E:
^_^回答你的问题,就相当于我又复习一边^_^
使用KEEP的最大的优点在于指令表少一条;扫描时少了一条;
^_^如果使用的话,SET和RSET还能在少一条^_^

网友F:
最后执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SET RERST二条指令还可以分开,中间加入其它指令;

网友G:
多数场合二这方法都可以,但如果有事件记忆的要求情况就要用KEEP指令(方法之一),继电器使用HR。

网友E:
^_^不用KEPP也一样使用HR继电器呀,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F:
HR是掉电保持型继电器,断电后PLC可以保存,下次通电还是原来的状态;
与用哪些指令无关;

网友G:
我错了
哈哈 记忆力差了
楼上说的对

网友H:
如果使用互锁(IL)、互锁解除(ILC)指令时,两者是有区别的,keep指令是不会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