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我现在发现松下PLC :FPX-C60T 之间通讯速度天别慢 ,用的是com2口rs232通讯模块,它们之间的通讯速度最慢到1s,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我没有外部通迅过,我在FP0-C32T里面的一个程序里面做一个自动循环启动的程序,用上升沿触发,但是怎么都触不了,后来改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开始0.1秒,一直搞到最后的1秒才触发成功。这个程序也才2300步,也是用了近1秒时间。这还是内部程序。

楼主:
你的那个用没有用PLC的扩展模块啊,应该不会那么慢的 啊,一般来说plc每走1000步采用5us啊

网友A:
所以有时候我也莫其妙,但是其它又正常

网友B:
发送一个字节也是如此吗?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检测

网友A:
不接模块,就本机内,我查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C:
没有如此慢,松下PLC支持PC-LINK通讯,通讯时间大约等于PLC扫描周期。
http://www.gk528.com/gkex/2008/11/20081130040354.as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外部通迅过,我在FP0-C32T里面的一个程序里面做一个自动循环启动的程序,用上升沿触发,但是怎么都触不了,后来改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开始0.1秒,一直搞到最后的1秒才触发成功。这个程序也才2300步,也是用了近1秒时间。这还是内部程序。
是用纯上升沿还是DF指令?我用纯上升沿指令有时也发现不太好用。现在都是用DF

网友A:
松下只有DF啊

下面这种我还真没有用过,好象现在软件里面没有这个箭头啊?
你那是什么软件版本?我用2.7的

网友D:
^_^如果你的内部地址通讯的地址尽量使用一致的;

波特率尽量设高点,效果会不会好点呀^_^

楼主:
不是 一个字节啊 ,我也用pc-link通讯,通讯的字比较多,用了LD和WL 来传送数据,当LD和WL 用多的时候就特别的慢啊 !

楼主:
pc-link的通讯速度与你用的链接寄存器和链接继电器的多少有关系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 一个字节啊 ,我也用pc-link通讯,通讯的字比较多,用了LD和WL 来传送数据,当LD和WL 用多的时候就特别的慢啊 !
多到什么程度?几个PLC组网?站号是不是连续?最大站号是不是多设了?
看看:
http://www.gk528.com/gkjd/2008/12/20081226213420.asp

楼主:
用2个plc连接啊?一般用30个ld和10个左右wl,这样的速度也的300ms啊?如果用128个ld和56个wl这样的速度就是1s啊 ?

楼主:
我的2个plc的站号是连续的啊?是1和2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松下PLC :FPX-C60T 之间通讯速度天别慢 ,用的是com2口rs232通讯模块,它们之间的通讯速度最慢到1s,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怎么是RS232,应该不是PC-LINK通讯吧

楼主:
用的是RS232通讯口啊 ,但是设置时的需要设置PC-LIN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