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试验问题

楼主(2008-12-25):
俺想知道变压器试验问题,都做那些试验,参数是多少,国家标准是多少,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变压器试验项目可分为绝缘试验和特性试验两类。

(1)绝缘试验有:绝缘电阻和吸收比试验、测量介质损耗因数、泄漏电流试验、变压器油试验及工频耐压和感应耐压试验,对220kV及以上变压器应做局部放电试验。330kV及以上变压器应做全波及操作波冲击试验。

(2)特性试验有:变比、接线组别、直流电阻、空载、短路、温升及突然短路试验。

标准:

试验项目

1、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或极化指数;

2、 测量绕组连同套管一起的泄漏电流;

3、 测量绕组连同套管一起的tgδ;

4、 本体及套管中绝缘油的试验;

5、 测量绕组连同套管一起的直流电阻(所有分接头位置);

6、 套管试验;

7、测量铁芯对地绝缘电阻;

8、必要时可增加其它试验项目(如特性试验、局部放电试验等)以供大修后进行比较。

 吊罩(或器身)检查,进行有关的试验项目:

1、测量变压器铁芯对夹件、穿心螺栓(或拉带),钢压板及铁芯电场屏蔽对铁芯,铁芯下夹件对下油箱的绝缘电阻;

2、 必要时测量无励磁分接开关的接触电阻及其传动杆的绝缘电阻;

3、必要时作套管电流互感器的特性试验; 有载分接开关的测量与试验;

4、 必要时单独对套管进行额定电压下的tgδ、局部放电和耐压试验(包括套管油)。

5、 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和吸收比或极化指数;

6、 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泄漏电流;

7、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tgδ;

8、 冷却装置的检查和试验;

9、本体、有载分接开关和套管中的变压器油试验;

10、测量绕组连同套管一起的直流电阻(所有分接位置上),对多支路引出的低压绕组应测量各支路的直流电阻;

11、 检查有载【无载】调压装置的动作情况及顺序;

12、 测量铁芯(夹件)引外对地绝缘电阻;

13、总装后对变压器油箱和冷却器作整体密封油压试验;

14、 绕组连同套管一起的交流耐压试验(有条件时);

15、 测量绕组所有分接头的变压比及连接组别;

16、检查相位;

17、 必要时进行变压器的空载特性试验;

18、必要时进行变压器的短路特性试验;

19、必要时测量变压器的局部放电量;

20、 额定电压下的冲击合闸;

21、 空载试运行前后变压器油的色谱分析。

网友B:
铁芯截面积S=1.25*√P(功率)。
铁芯取8500-10000高斯 。
每伏匝数取:T=450000/(8500-10000)*S(截面积)
漆包线载流量取2.5A-3.5A/mm2

楼主:
谢谢罗,不知道哪里有很详细的的实验方面的介绍,,例如个人的实验心得,笔记,经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