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编译成功后,下载时出现“The short path name is not available.Please assure that  short path name(8.3 name format) is enabled”时,下载不下去了,请问如何解决?
补充:登录名是英文、所有路径都是英文
项目名称为XFwater,存在C盘根目录下?

网友A:
英文的意思好象是说路径名不可用或不能获得,是不是你的文件路径不对啊。
如果不行,你可以重新保存另一个位置,再下载看看。

网友B:
你的计算机的名称和你登录操作系统时所使用的用户名都不能是中文,如果是的话,要把它们通通改成英文才行。

楼主:
谢谢 各位,重新装了系统,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其实西门子的东西,好是好,但是有时候经常出问题,没有办法就重新装系统!
还有有时候安装软件经常出问题!
其次是 软件太大!
有时候上G去!一般机子都消瘦不了!

网友C(2009-02-15):
实施
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