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下地地址:
http://www.gk528.com/gkvb/vbplc.rar

    本帖有广告的含义,但此软件却是可以实用的,能够给朋友提供方便。如果认为广告行为可以删除,本人无异议!
    局域网已经调试过,公网还没有调试。不过做过此类工程。广东与福建的两台电脑控制一个PLC。
   此VB制作的多台PC控制松下FP系列PLC软件使用方法如下:
   1、首先将软件分别放入两个电脑
   2、运行时分别输入对方电脑的IP地址或是计算机名
   3、将放主机软件的电脑与松下FP系列PLC连接(直接用编程口电缆与PLC编程口连接)

      计算机名查找方法:
      在电脑桌面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指示的字符就是需要输入到软件里的计算机名。
   此软件的功能可以达到两台电脑分别控制松下FP系列PLC,控制项目如下:
   1、实时显示PLC的输入点、输出点、中间继电器的状态变化及寄存器的数值
   2、实时显示松下PLC的运行状态;
   3、操作按钮控制PLC的运行与停止;
   4、可以进行元件(X、Y、R)的置、复位操作;
   5、可以读取元件(X、Y、R)的ON/OFF状态;
   6、可以写入、读出寄存器的数值(16进制或10进制,16位或32位);

网友A:
看上去好象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先下载,以备不时之需。
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有多台电脑控制一台PLC

网友C:
如果没理解错,你PLC上网是通过一台计算机。
请解决:PLC“直联”网络(已不是问题),多台计算机与PLC通讯数据竞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