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12-25):
我用欧姆龙软件读程序时内部辅助继电器显示2.09 或2.1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LC的地址吧

网友B:
欧姆龙的软元件是以数字表示的,2开头的应该是内部的IR区,就是代表内部的一个继电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面的理解错了
经楼下提示,是不是这样的
2.09是对应002这个字中的一个位,就是002.09这个位
而对应000——009这几个字,也就是00000——00915这些位是对应输入区域的
如果这样理解正确应该是对应输入区了

网友C:
应该是输入口地址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的意思是2.09或2.11具体代表哪两个点,是20900或211吗00

网友C:
就是输入端口,和三菱的X0   X1 一样

网友D:
输入端口。
是第二个输入模块的第九和第十一个端口

网友E: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

如果不占输入点的话,那就是002通道的第9个位或第11个位。指的是它的状态。1或0。

网友F:
如果是60点或小点数加扩展的话,这个对应的就是上面的输入点;
40点及以下不带扩展的话,这个就是当内部辅助继电器来使用了;

网友F:
60点的PLC对应的就是图上标的那两个点;

网友G:
不论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指的是02CH的09”位“和11”位“
如果02CH(通道),安排在输入就对应PLC外部的信号,如果安排在输出就对应PLC的控制对象(比如灯,电磁阀....),如果输入输出都不在,就是编程序需要的中间点。

网友H:
其地址是跟PLC型号有关,不同型号的编排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