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我们单位有台设备..用的是LG IS5 5KW的变频器..现在我们要求设备在正常30HZ运行的情况下能快速即刻停止..即..能精确定位...请教各位高手..我要如何实现....如果是要接制动电组..那怎么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如果用直流制动..又如何设置.........急盼大家的回复...先谢谢拉.......

网友A:
没有说明书,所以对某一个品牌的变频器设置无能为力了。

定位控制应该采用伺服定位来做才能达到精准的效果。用普通的变频器定位控制有些困难,其中包括他的滑行距离不好掌握,主要是重复性和一致性的问题。

网友B:
在参数里面设置,看说明书,如没说明书,在网上下载,

网友C:
快起、快停大概是几秒,精确定位要精确到多少,如果要求很高可能要用伺服

网友D:
可以参考下说明书,官网应该有的下
同意4楼的意见,如果要求高可以考虑用伺服

网友E:
如果是精确定位,变频器一般比较难,楼主还是考虑伺服了!

网友F: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变频器定位,但要注意几点:

1、在接近终点的时候,提前减速;减到一个比较低的速度;

2、加制动电阻;

3、设置直流制动频率值,对应你的低速值,稍低一些;不能太高;

4、可以加电磁抱砸;

这样的精度也不会很高,想要精度高了就用伺服。要多做实验,慢慢调整,没有一次就能调整好的,先确定方案。

网友G:
立即停止要看系统的惯量的,如果你系统的惯量与电机能力不匹配,就算用伺服也无法实现的

网友H:
呵呵;不过定位功能的变频器想十分准确的定位不好实现;
又要快速制动的话只能用外部抱闸制动;

网友F:
^_^现在有伺服型的变频器,效果应该比较,就是没有用过。楼主可以买个试试^_^

网友C:
引用 网友F:
^_^现在有伺服型的变频器,效果应该比较,就是没有用过。楼主可以买个试试^_^
三菱A700的加编码器可以实现位置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想我应该考虑用斯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