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问题

楼主(2008-12-26):
小弟刚接触PID,不知道如何设置PID参数,如何确定PID参数是否符合要求。也就是怎么样才算是调好了!
   请教各位~

网友A:
不知你指的是什么,要具体对待的

如果你用的是温控表,那么上面有自整定。如果使用过程中看到温度能够非常稳定的在一个设定值上,就是调好了。

楼主:
如果是温控表,假如没调好会出现什么情况,小弟没调过,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B:
呵呵;
设定不好会造成温度与设定值偏差过大,或对应的控制触点开关频繁;

网友C:
设定值与实际偏差比较大,而且是来回波动,长时间不能稳定。

PID一般都有一些经验值,可以问一些经销商。不同厂家的一般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