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伺服电机型号为 HCSFS502(B),用ab的计数模块HSC,编码器脉冲计数,大于0时是正脉冲数
,请问小于0之后变成一个很大的数,这个数是多少,怎么得来的?

网友A:
这好像应该是PLC那边的问题吧
伺服只是提供脉冲信号,用的什么方式计数

楼主没详细的补充的了

网友B: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只给驱动器;
你另加了编码器?

网友C:
还有伺服编码器只有5V,你是怎么接到模块或PLC的?

网友D:
楼主一定是用的伺服放在器上的输出脉冲接到PLC上了

你说的问题是你计数器的问题,循环计数,最小值设置了0,小于零时又变为最大值,

网友A:
看来楼主不打算补充详细的说明了

三菱伺服是有A/B相脉冲输出,用这个可以连到PLC,但要注意这个信号是差动的
对计数的PLC或是模块有要求的,不知道那AB的模块是什么样的
现在是计数数据出现问题,应该计数方面的设置、计数的使用等问题了
有可能是楼上说的原因了